精密机械中的孔轴配合热变形计算

楼主(2012-10-22):
精密机械孔轴配合热变形计算,在均匀温度场中,可以使用热弹性力学进行计算。稳态均匀温度场,对于规则体还好算一些。对于低温下启动的机械,不仅仅是精密机械,的孔轴配合,这一块牵涉到非稳态温度场的计算,好像目前相关文献并不多,请问谁对这一块有研究,可以交流一下。

下面再说一点,例如轴套的使用,在均匀稳态温度场中,比如钢轴,钢机座,铜轴套,这时候如果整体温度提高,可能就会导致轴与轴套的配合间隙变小。再比如在非稳态温度场中,例如寒冷地区的机械启动,轴与轴套如果间隙过小,可能在启动过程中会抱死。个人定性判断为,冷却至环境温度的机械,假设此时间隙几乎为0,在启动初始,只有轴的表面和轴套开始升温,此时孔应当是缩小的(可以根据计算公式进行定性计算),轴的直径是变大的。随着运转时间增长,温度一直上升,应当是间隙慢慢变大(需要有一定的材料和尺寸搭配,不是所有的都如此),这么说这个地洞过程就是最危险过程。

有谁在这一块做的比较好的,请指教,希望可以和你进行交流,互相探讨。

  • · 基础|主题: 795, 订阅: 90

网友(点评):
感谢老鹰及各位大侠的帮助,现在查到相关资料了,机械热变形理论及应用。可以根据上面的东西进行计算,需要自己做一些简单的公式推导,主体已经出来了。

网友(点评):
大虾想复杂了,这就是一个计算,你这么想就可以了,一个轴,切成无数圈的‘木皮’,分别计算线涨量,找一个最佳值,再合成多圈,计算圈的关系,即从圈切块,计算块间的拉压关系,以后有项目了,单独给你找例子看

网友(点评):
多谢998大侠,期待实例

网友(点评):
再补充一下,如果不考虑温度变化对材料弹性模量和热膨胀系数的影响,可以简单的考虑成稳态均匀温度场下的线性自然膨胀和周对称弹力问题。

网友(点评):
真正计算,还要考虑轴内外的温差,即温度梯度,梯度处理不好,轴心要超应力的,只能打孔,内孔还要磨光,否则寿命不行,另外,你注意,实际许多东西是非线性的,这就是为什么要分层操作了,分解非线性,

网友(点评):
对一定轴径,一定的温度梯度,先确定目标,要达到什么水平?在这个水平下再采取措施,都是先开一个会,定了要实现的目标,再计算,对于300以上的轴,反复叠代,现在用计算机,也得处理一天,以前更慢

网友(点评):
大侠正解,我计算的要求没有那么高,所以偷懒用线性的了,实际上材料的弹性模量,热膨胀都是非线性的,特别精密的我这个要完蛋

网友(点评):
就是花时间,没有什么了,有人不会是因为没有学,学了都会,以前没有计算机都玩,现在有电脑了,很容易,我接这些东西就是先开会,确定各种问题,包括疲劳寿命等等东西,定好了就开算,你玩一次就知道了,很简单

网友(点评):
嗯,是的,有力学基础学起来也不难,刚把公式搞出来,但是考虑到后面用手算,精度要求也不是太高,就没有必要用非线性非均匀温度场中的了,假设一下,公式长度不到原来的1/4

网友(点评):
大侠确实知识渊博,佩服!

网友(点评):
就是个基础知识,没有神秘的东西,俺历来不信神秘,该考虑的考虑了,最多就是个非线性过程,想提高精度,多次叠带,以前手工算比较麻烦,到一个精度可算了,现在是计算机化,专门想玩这个,最多是买个好机器,啊哈

网友(点评):
我也不喜欢神秘,现在基础知识有很多人不知道,全面了解的人就更少了,知道一点没什么,但是每点都了解就难了。我经常看书,还没做到这点,差得远呢

网友(点评):
就是一个耐心,哈哈,大虾,你还年轻,有前途的,以前手拉网格算东西,算一个月都有,每天8点开始算,下班了作一个‘节点’,记录关键数据,第二天继续,就这么玩,现在谁算三天就烦了,时代不一样了吗,阿哈

网友(点评):
多谢大侠鼓励,我把自己比作蜗牛,只要坚持,也会到达目标

网友(点评):
请问998大侠,你对于基座孔外部形状不规则的是怎样算的,比如外径本来是一个圆,后来在某个地方切除一块

网友(点评):
在最大均匀圆处作一个扩展终止,这个圆以外的区域作非周向处理,即此位置以外没有圆周力了,做这个假设以后,可以简化许多的设定,对精度影响不大,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我的做法得到验证了,开始这么做,但是没有信心,不过我的方法和这个还是有差异的,我考虑应力流,应力形成环流然后计算,只是我考虑的很简单,不一定适用太多场合

网友(点评):
有些问题,要用简化思维,简化思维不是偷懒,是理性。我给人家讲这个问题时,告诉他们,假如把一个环切开,你看它怎么涨? 看应力的环流怎么断的?应力的环流断了,那个断点就没有周向牵拉了,就这了,

网友(点评):
应力流线,和水流差不多,,可以从水流的动力学方程形式看出,所以我分析一下要求不是太高的东西的时候,会把力考虑成流量,应力考虑成为流量密度,这样很省事,用定性的方法就可以干活

网友(点评):
我们现在谈的,都是基础力学,凡上大学的,肯定都懂,为什么许多家伙不会做?是因为没有像大虾你这么亲自动手玩一次,阿里为什么了解这个?是因为有生意,不得不的事情,人家拿协议、合同来了,银子在,不得不玩

网友(点评):
大侠,其实很多人对这些分析是不屑一顾的,大部分是唯经验论,我是想看看我们的模型简化计算究竟和实际误差有多大,而且做一遍,心里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理论是一个丢不掉的基础。

网友(点评):
所谓的‘不屑一顾’其实没有底气,是装的,没有任何价值,我见过许多博导,带博士来的,也对一些问题完全不懂,除去有项目的银子,没有其他东西,玩技术,实际是玩拳头,没有拳头,小鼻子站你岛子就是不还,

网友(点评):
应该是吧,就有人说我,玩那些虚的有什么用,谁要用心都会做。基础变为虚的了。我想极度鄙视知识,可能是极度害怕知识的反应

网友(点评):
你根本就不必在意人家说什么,完全没有关系,当所有人都不懂只有你懂的时候,他再看不起你,再鄙视你,也得按你说的银子数付给你,少一个子儿,撵他滚蛋,试试看,他马上就服了,因为他也得挣银子,没有选择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对,心态很重要

网友A:
等学习,等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学习,等指导。

我也是急于有人讨论交流啊,单纯的学习可能会印象不深刻

网友(点评):
可惜俺不会,呵呵。所以才来等学习的啊。

网友(点评):
其实说到根本,就是热弹性力学的轴对称模型计算

网友(点评):
大侠能否把你的计算资料贡献一下

网友(点评):
文件加密,我自己都带不回去。公司有加密系统

网友B:
高人可不可以把计算的公式要点说说

网友C:
过盈计算有国家标准

网友(点评):
这个与那个标准不一样

网友:
这问题看来比较深?懂的人很少。

网友D:
其实最终还是看配合,设计人员选定配合级别。
至于热对工件尺寸形状变化的影响最终还是要在规定温度20来检测定性。这才是根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过盈计算有国家标准

国家标准考虑的是20度的,而实际应用中,需要考虑从多种情况,例如温度影响,材料影响,还有轴套外部的过盈配合,基座,轴套,轴材料分别不同的情况下,轴套与基座的配合,轴套与轴的配合。我现在在用热弹性力学计算,感觉很吃力。
需要把配合体考虑成为力学对称回转体,采用应力边界条件进行计算,说起来简单,实际做起来很难,不知道谁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网友(点评):
国家标准是比较低的,我只知道企业如果按照国标做东西,充其量是三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最终还是看配合,设计人员选定配合级别。
至于热对工件尺寸形状变化的影响最终还是要在规定温度20来检 ...

公差选择是在20度的时候进行的,但是如果在高低温使用情况下,需要考虑变形的影响,重新选择公差。例如零下40度,需要在此温度下进行公差选择,然后再计算成20度的出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人可不可以把计算的公式要点说说

最好采用极坐标,假设受力沿轴向不变,周对称,剪应力为0,考虑人变形的情况,列出力学平衡方程和相容方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公差选择是在20度的时候进行的,但是如果在高低温使用情况下,需要考虑变形的影响,重新选择公差。例如零 ...

每一种材料都有热膨胀系数,把温差带入到其中换算出来就可以很准确,我们公司的检验都会。最终还是要恒温检测。

网友(点评):
量具也有热膨胀系数,容易被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一种材料都有热膨胀系数,把温差带入到其中换算出来就可以很准确,我们公司的检验都会。最终还是要恒温 ...

你说的是简单线膨胀吧,膨胀系数X半径x温度该变量,不是这个,这个谁都会。我说的是需要考虑相互作用的不同材料的温度变化情况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简单线膨胀吧,膨胀系数X半径x温度该变量,不是这个,这个谁都会。我说的是需要考虑相互作用的不 ...

实际上我们面对的加工也好,设计也好都是实用型,而不是搞科研,我们的工程师能够将这些实际东西用之于工作中就足也。我们在搞设计时主要的工作就任务书所要达到的目的,当然包含选材,计算,工艺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际上我们面对的加工也好,设计也好都是实用型,而不是搞科研,我们的工程师能够将这些实际东西用之于工 ...

关键是现在遇到这个问题了,有轴套的配合,温度改变性能变差了,要不是急着用,我就不问了,自己慢慢学了

网友:
不懂,围观。应该属热力学问题,不是单纯的过盈联结的计算。以后总要学习,标记一下。热力学,模型,FEA求解

网友E:
如果没有成熟的理论算法和模型,按998的套路,按极限简化模型。就好象那次说基础的那个话题,荷载直接按最大值处理。这个思路是胡乱说说的

网友(点评):
这就是一个热力、应力的复合计算,你这么想就可以了,一个轴,切成无数圈的‘木皮’,分别计算线涨量,找一个最佳值,再合成多圈,计算圈的关系,即从圈切块,计算块间的拉压关系,三向应力模型,弹性力学

网友(点评):
不考虑材料性能的温度影响,可以考虑成弹力问题和自然热膨胀的线性叠加,这要就简单多了

网友(点评):
博士一点就通了,我得安排段时间好好系统的学下弹力。三向应力,我怎么觉得学材料力学就被这个东西晕过?

网友(点评):
关键是要实现什么精度,这个最重要了,目标确定以后,按精度考虑就可以了,假如就100度,就简化许多东西,精度也不低,还是阿拉以前说的,一个数学,一个材料,会这两个东西,在世界都无敌,到米国都一样厉害,

网友(点评):
这个东西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就像杆件的弯曲,小变形你可以不必考虑二次项,大变形呢,肯定就不行了。实际上就是一个误差占的百分比问题

网友(点评):
学弹力,建议买一本徐芝纶的书看,很经典的。指导书买同济大学的王俊民的就可以。这两本书条理比较清晰,不会把简单的问题讲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没有成熟的理论算法和模型,按998的套路,按极限简化模型。就好象那次说基础的那个话题,荷载直接按最大 ...

采用回转体轴对称模型,已经是很大的简化了,感觉计算应该能用,也没必要为了一点点精度去提高计算的复杂度

网友(点评):
这是模型的简化,我说的是边界条件简化。我这主意有点馊

网友(点评):
主要是俺不懂热力学,跟你这胡扯,就当我路过,呵呵。

网友(点评):
边界条件采用应力轴套外部与基座相等,内部为0

网友:
比如钢轴,钢机座,铜轴套。

网友:
说个故事,道听途说而已,勿要当真!
浙江刚刚生产摩托车的时候,买了个日本的,拆了发动机,曲轴轴承为6205 C5。
去哈轴买轴承,6205 C级。装好后摩托车行驶不到1个小时,轴承失效,抱死。
曰(yue),哈轴轴承太差,索赔!
哈轴来工程师,告诉他轴承游隙有大小,使用场合不一样,游隙不同。明白了。
改正。无事了。
哈轴工程师还告诉他,前后轮的轴承应该用6302和6303的,没改,还是6204的。
呵呵!

网友(点评):
没仔细看数据,如果数据巧合,这种情况也有可能。原来南方某家生产的一台仪器,低温下就不能用,计算不考虑非线性

网友(点评):
确实我说的故事,有很多的机械基础。

网友:
要学的不少,学习了

网友:
我还所设计的设备还没有在低温和高温环境使用,先学习一下。等有朝一日需要使用时不至于那么盲目。

网友:
长见识的啊!!哈哈~~

网友:
矿山机械可能算不上精密,但受力大,轴承也有发热问题,也要考虑热变形问题,关系到冷却液流量、温差的取值问题。大侠能对这方面举例讲解一下吗

网友(点评):
这个你可以搜一下合肥工业大学费业泰课题组做的发电机组的热变形分析,我没做过大件的,不误导你。

网友(点评):
搜了一下,讲的不错,谢谢大侠

网友:
学习了  机械真深啊

网友:
轴孔要偏差多少

网友(点评):
这个是需要看具体情况的

网友:
很专业,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