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里刚整了台沈阳的立加,WMC850,主轴一转就吹个不停,这正常么?

楼主(2012-10-22):
厂里刚整了台沈阳的立加,WMC850,主轴一转就吹个不停,这正常么?
问厂家,说是清洁主轴,但是也不能一直吹啊,0.9的气泵,不到5分钟启动一次。
请问大家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么,或者说怎么关掉这个功能。

网友:
只能找厂家改了,这个要动梯形图的

网友:
怎么吹个不停啊 没看懂 吹气不是有指令的啊

楼主:
我来具体描述下现象哈
打开机器后,上好刀具,在任意模式下让主轴开始转,这时候主轴就开始吹气(不是水管边上那个气管,气管是有操作按键的,按一下吹一下。)是主轴里面往外面吹气,然后停止主轴的转动,吹气也不停止,只有关了机器才能停止。
附近一个工厂20来台加工中心,新旧,进口国产都有,也没见个这样转起来就一直吹的。。。

网友A:
好像不是这样的吧,主轴吹气只是在松拉刀是才有的啊。正常情况下没有啊

网友B:
这个是正常现象,看看主轴清洁气源后面有一个单向节流阀,调小一点或者关掉都可以。 如果没有也可以自己解决,增加一个节流阀就可以。。。

网友:
主轴吹气,其实只要在下刀的时候吹下就可以。小问题 改下程序就可以。没必要一直吹着。这就是我们专家设计出来的,也不晓得工程师是在家里怎么想的。也不站在客户的角度思考问题。

网友:
不是换刀时才吹气吗?是不是有点问题啊

网友:
型号是 VMC850吧?你说的这个情况是主轴端面气密封,防止冷却液倒灌进入主轴轴承的。

网友:
主轴吹气从来没见过这种吹法的,那不带吹坏了啊

网友:
看看气路上有没有调节开关,可以调小点,也可以关掉。也可以改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正常现象,看看主轴清洁气源后面有一个单向节流阀,调小一点或者关掉都可以。 如果没有也可以自己解决 ...

你说的是气幕保护,在主轴鼻端的。那个是可以关掉的,楼主说的是应该是主轴锥孔内的吃气吧。

网友:
主轴上有刀具  气是从哪里吹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是这样的吧,主轴吹气只是在松拉刀是才有的啊。正常情况下没有啊

我们单位的机床吹气也是起这个作用的啊

楼主:
今天有个展览,正好又有一台WMC850B,也是一转开就吹,看来就是这个设计,回头看看气源在那,流量改小点算了。。

网友:
是主轴吹气吹过不停还是什么吹过不停,请说明白。若是主轴吹气,估计设置有问题。若是其他的,应该可以关掉,还有是不是漏气哦。

楼主:
问题解决了。。。机床后面有个调节阀,关掉就可以了。。。。
一开始就一直问厂家,老是觉的设计问题,没注意机床本身的功能,实在是马虎了。。。

网友:
这个现象肯定不对,检查一下主轴吹气阀或气密封,厂家不会这样编程序 所以程序应该没问题 是硬件出了问题 我有沈机的VMC1300和2100都不是这样的 吹气是在换刀才起作用 对了 你在看看说明书 有个主轴内冷 功能 是不是这个开关没有关闭

网友(2013-02-26):
一概有调节阀,主轴上面的打刀缸上面也有,这是我QQ:34170324
我是加工中心厂家负责人,合资品牌。 九几年就开始做加工中心。

网友:
这个是主轴保护吹气,防止轴承污染。不想要让厂家改掉控制就行。

网友:
是不是主轴中心吹气的电磁阀有问题啊,换刀的时候有吹气动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