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表格列不重号如何设置?

楼主(2012-10-22):
电子表格文件,其中一列是零件编号,不允许重号,请问如何设置该列,在输入有重号时发出警告或提示?谢谢!急用!

网友A:
如果是EXCEL表格,很容易,在需要输入编号的第一格里输入1,把鼠标放在这个格子的右下角,鼠标变成黑色十字加号时按住左键不动,向下拖,每拖一格自动加1,自动排序,不用人工输入,不会重号,如果是别的表格,不懂!

网友(点评):
谢谢!这不是我需要的。我需要的是,A列里已经有了很多数据,但不是拖出来的那样有规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EXCEL表格,很容易,在需要输入编号的第一格里输入1,把鼠标放在这个格子的右下角,鼠标变成黑色十字加号 ...

我问过多个人了,但都不知道。这个功能我以前用过,是别人已经设置好的!看来不是个简单事情!

网友:
你说的报警提示什么的好像现在没法实现,除非找干软件的,让他们给你弄个插件试试.

网友B:
很简单,选中该列,数据~有效性~有效性条件选自定义,公式输入countif(a:a,a1)=1.在再设定出错警告等就可以了。其中a为指定的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选中该列,数据~有效性~有效性条件选自定义,公式输入countif(a:a,a1)=1.在再设定出错警告等 ...

我试过了,基本成功,但在某一个单元格删过以后,这个单元格就不在具有重复警告了!麻烦你把附件的表格设置一下再发上来可以吗?谢谢!希望用颜色作为警告,相同颜色的显示出来。或者随便发一个你设置过的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过了,基本成功,但在某一个单元格删过以后,这个单元格就不在具有重复警告了!麻烦你把附件的表格 ...

对不起,我只能做到这一步了。要实现您说的功能,通过宏程序应该可以实现。您可以百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