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花扳手螺纹形状是依什么确定的

楼主(2012-10-22):
请教下各位,梅花扳手内部形状是怎么确定的。翻了下手册也没看到,知道的请替我解答一下,谢了。

网友:
按公的决定的。

网友:
我觉得是按六角螺母尺寸来的

网友:
六角头转30°

网友:
梅花、呆头、套筒的外部都有数字,每个数字都表示螺丝、螺母处部六方的长距。例:扳手的数字是22,六方两平面距离是22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