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还缺少哪些重要尺寸?

楼主(2012-10-22):
例如我现在附上的这个心轴零件。形位公差怎么选择呢?配合相关,加工相关,精度要求相关,哪位大侠能看出这个零件还缺少哪些重要尺寸?例如螺纹标注什么的。。谢谢了

楼主:
自己先顶下吧,希望有让人能告诉个方向。。谢谢

网友A:
看是不是重载高速的。
一般用H7/k6就够了。  重载高速就紧配。要求不高还可以放大公差。
孔一般H7,轴一般大1-3丝。
貌似是这样的,你在等等看看他们怎么回答。

网友B:
8X直径36.5沿哪个方向分布8个?看不出来。另外那几个斜槽还是椭圆孔也没表达清楚。真心想看看你的三视图。基本上就知道这个零件是干什么的啦

网友(点评):
对我也觉得标多了,另外你没有标注垂直度和平行度。其他的没发现

网友C:
先不要谈 公差;位置什么的,你画图前请把线号,标注,粗细和颜色区分好了再说。大家好看得顺眼。

网友:
我觉得比例再大点好  怎么看着这么别扭,
根据使用要求和加工能力定公差  公差多了反而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是不是重载高速的。
一般用H7/k6就够了。  重载高速就紧配。要求不高还可以放大公差。
孔一般H7,轴一般 ...

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不要谈 公差;位置什么的,你画图前请把线号,标注,粗细和颜色区分好了再说。大家好看得顺眼。

好的,下次上图注意。。谢谢提醒,不过线型已经选好了,就是颜色没有注意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8X直径36.5沿哪个方向分布8个?看不出来。另外那几个斜槽还是椭圆孔也没表达清楚。真心想看看你的三视图。基 ...

对,这个零件图最难搞懂的就是那些螺旋槽,是泄流用的,具体什么形状我也不是很清楚。怎么加工也不知道。哎

网友(点评):
1,形位公差没有.2,M36螺纹空刀槽宽度多少.3,8-直径10的斜孔,上面标60,下面60.2,是标注错误,还是故意孔位置有错位情况?如果是故意错位,是哪几个错位?3,轴类件尺寸基准最好从一个端面起,除非某个要素与非基准面有尺寸

网友(点评):
4,螺旋槽应该是多条并行,这样可以有多个间隔,保持强度,如果是单螺旋一直到顶,那这根轴就成面条了.多条螺旋槽可把圆周面展开画.5粗糙度符号要有.6,所有尺寸线尽量标注到轮廓外,空刀槽直径没标.大端倒角尺寸没有.

网友(点评):
8,8个斜孔剖视不标相位角度的,应该标明"圆周均布".9,大端直径40内圆角尺寸多少.10.螺旋槽宽度多少,螺旋角多大?11,不知道你这个是否与轴承配合,如果有,应该是58直径和50直径两处,这两处至少应该有一个轴间,两个

网友(点评):
下面那条最后四个字应该是,轴肩,两个卡圈槽 另外,公差,形位公差,要看装配图,卡这个件的作用才能给,这样凭空给公差是毫无意义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这个零件图最难搞懂的就是那些螺旋槽,是泄流用的,具体什么形状我也不是很清楚。怎么加工也不知道。 ...

哇塞,谢谢您啦。。那么详细。。好的,我就按照您的改改。。还有螺旋槽您说对了,就是那样的,但是表达方法还有待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