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T立式加工中心,机床运行时,会突然出现1037报警

楼主(2012-10-22):
    昨天上班时,又遇到机床故障问题,弄了半天也是那样,故障如下:
   IMT立式加工中心,机床运行时,会突然出现1037报警(工作台未解锁),按照维修说明书进行故障维修的方法是 复位重启,就是按急停(关闭液压),然后再开启液压,报警就消除了,但是机床过一段时间又会出现同样的报警号,我又按照这样反复的维修,总觉得哪里出现故障了,没找到根本的源头,望各位能帮我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
看看液压油和系统有无问题

网友A:
详细的机床资料 你的工作台是液压驱动的吗 一般是运行到哪一步动作出现报警 还是随机报警 工作台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详细的机床资料 你的工作台是液压驱动的吗 一般是运行到哪一步动作出现报警 还是随机报警 工作台的资料

程序那一步?  这个倒没多注意 不过谢谢啦,我去分析分析。

网友B:
关键看工作台实际是否锁紧,如果锁紧可能是锁紧信号开关位置不良或是开怪不好。微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看工作台实际是否锁紧,如果锁紧可能是锁紧信号开关位置不良或是开怪不好。微调下

谢谢 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