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铝棒出现缠屑,产品外观刮花。

楼主(2012-10-22):
     各位大侠,现在我们有加工一产品(铝件)棒料。长300  直径20 .  精加工(余量0.15刀片是PCD的)时因铝屑不断容易缠到产品上刮花,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解决呢.
         还有一产品材质是不锈钢630的,也是棒料 长30  直径50  。大家有没有好一点的刀具推荐,现在用的是京瓷  材质是PR1125。

网友A:
可不可以把加工余量加大一点啊,

网友:
刀片的断屑槽上变一变呢

网友B:
改变PCD刀片的排削方向.或设计断削槽.

网友:
粗糙度要求?F、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变PCD刀片的排削方向.或设计断削槽.

改变PCD刀片的排削方向有试过,因为铝屑不断堆积在一起也会缠,设计断削槽请问要怎样设计,还请指导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不可以把加工余量加大一点啊,

不行余量太多的话加工出来的光洁度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变PCD刀片的排削方向有试过,因为铝屑不断堆积在一起也会缠,设计断削槽请问要怎样设计,还请指导一下。 ...

你用的什么型号的刀片?我帮你找下具体的图片.

网友(点评):
是的,刀片型号有一定关系,还有转速和进给量配合好

网友:
粗车的话,可以加大进给速度。

网友:
可以换下其他型号的刀片试一下,关键是排削方向不对!不锈钢的加工可以试一下三菱的产品!

网友:
加切削液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