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换刀点如何自动对齐?

楼主(2012-10-22):
如题,T01换T02后有偏置,现有的机床只是在显示上进行了坐标加减,但我最近开过一台机却是直接机床移动到换刀点,这样的话用G70编程很好使。但我不知道机床是修改了参数还出厂就设定好了的,我也没找到参数修改项。

网友:
是由参数控制的,但你也要说明你用的是什么系统啊~

网友:
你说的是什么机床 你的机床和别人的一样吗

网友:
应该是在参数中可以修改的

楼主:
机床是广州机床(广数系统),零几年的老机了。只不过以前都是一个一个的车没在意这功能,现在要一次车十几个,虽然用子程序也能做,但是发现用G70也很方便,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数控车床应有的功能,但不知道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