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6L不锈钢粉末冶金的,密度是否比原来圆钢的密度更低了呢?

楼主(2012-10-22):
我们公司有一部分产品需要进行粉末冶金工艺改进,请问粉末冶金做出来的东西,比如是316L不锈钢,做出来之后密度是否比原来圆钢的密度更低了呢?

谢谢!

网友:
MIM316可以做到7.8以上的密度,最高可以到7.95

网友A:
低是肯定低的,除非在烧结的时候,融铜!

网友B:
加铜后密度是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铜后密度是假的

那为什么我厂还在准备烧的压胚上加铜丝呢? 目的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低是肯定低的,除非在烧结的时候,融铜!

融铜指的是在准备烧结的压胚上加铜丝吗?  听同事说是增加硬度?

网友(2013-03-01):
引用 网友C:
融铜指的是在准备烧结的压胚上加铜丝吗?  听同事说是增加硬度?

一般情况下,融铜可以增加强度!

网友:
密度低是烧结时液相不充分。

网友(2016-01-07):
好好学习,刚好手头有这产品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