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经济行数控车床,粗车无缝管一台震刀,一台不震!!求解

楼主(2012-10-22):
无缝管长182,外圆76,内孔55,三爪夹91长,粗车内孔长91,一台用的是宏达6150刀架,一台是CK6163刀架,6163刀架的震刀,都是320的三爪卡盘,

来自: 中国机械社区 iPhone客户端
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有高手没

网友:
看看主轴跳动 Z轴反向间隙

楼主:
dxysos 发表于  1 小时前
看看主轴跳动 Z轴反向间隙...

主轴跳动1丝, Z轴反向间隙不知道怎么检测,新手

来自: 中国机械社区 iPhone客户端
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问题说的不详细,刀杆是否同型号,电动刀架是否与拖板连接可靠,拖板间隙是否过大,主轴是否有窜动,请一一检查,先试一下垫高车刀

网友(2013-11-28):
看一下刀的位置是不是低了,拖板间隙是不是大.

网友:
①主轴轴承自由间隙②卡盘和刀具的选用③加工的工艺

网友:
主轴箱或主轴刚性不足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