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想做一把成型刀,包括开口R0.2的倒角

楼主(2012-10-22):
如图,客户想做一把成型刀,包括开口R0.2的倒角,有没有好的方法来保证啊?

网友A:
非标刀,钻孔,加内圆弧倒刀,楼主做刀具的,还要问别人?呵呵
见过这种钻头,类似中心钻,主要是刀的形状最后要磨出来。

网友:
只有一个视图,不知道槽的长度啊;如果槽的长度很短,那就比较简单了,设计非标成型刀即可。

网友:
直径不大,请楼主说明被加工的材料,加工的设备,
精度要求一般,应该粗精两刀能搞掂,就做成产品加工
成形刀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标刀,钻孔,加内圆弧倒刀,楼主做刀具的,还要问别人?呵呵
见过这种钻头,类似中心钻,主要是刀的形状 ...

家里的数控设备不能做,毕竟头部太小了,尺寸很难把握的。

网友:
尺寸很小,做非标也是整体铣刀再磨出来?刀具的强度也很差,不划算啊。
槽还是下大上小,那一定是通槽咯??
还是考虑线切割之类的方式吧,个人感觉用切削加工的方法不太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