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冷轧板金盐雾测试需达到1440小时,表面怎么处理?

楼主(2012-10-22):
金属冷轧板金盐雾测试需达到1440小时,表面怎么处理?之前我们是先镀锌12um后喷粉60~80um,但是测试后有的样品720小时就生锈了,所以谁有过类似的经验,麻烦告诉我一下!有什么更好的表面处理方式?还是镀锌层厚度不够?

网友:
热镀锌怎么样?

网友A:
我在做的一个东西,用冷轧镀锌板,再电泳,电泳前处理不要酸洗,电泳30um,可以达到720小时的实验,按说你的60~80也可以达到1440h,另外实验条件也要注意,我的720小时实验是30个周期,5个周期盐雾,2个周期室温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做的一个东西,用冷轧镀锌板,再电泳,电泳前处理不要酸洗,电泳30um,可以达到720小时的实验,按说你的 ...

你见过镀锌厚度能达到25um的吗?

网友:
不出现红锈的话,Galfan或者ZAM都很优秀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见过镀锌厚度能达到25um的吗?

你见过电泳镀锌吗?镀锌板冲压后电泳啦,哥

网友:
这测试时间好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见过电泳镀锌吗?镀锌板冲压后电泳啦,哥

我不清楚电泳是什么东西,赐教下。

网友:
达克罗工艺处理的标准件、管接件经耐盐雾试验1200h以上未出现红锈。 镀厚点应该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
阴极电泳涂装,电泳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清楚电泳是什么东西,赐教下。

电泳是表面处理的一种,铵盐通过直流电源在金属表面形成漆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