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腔压力突然降低

楼主(2012-10-22):
一个液压缸开始处于静止状态,电磁阀开启后,液压腔的压力先增大,然后突然降低,尔后再继续升高。这个电磁阀开始用的时候是好的,液压腔的压力不会出现降低的情况,但是用一段时间后就会出现这个问题。换过两个阀都出现这个问题。把阀拆开看了看,里面没有杂物,也没有出现气穴,想问一下,这个是不是弹簧疲劳?还是其它问题,又遇到过这个情况的吗?

网友:
液压腔的压力决定于负载,不是决定于系统压力,应该是负载很小吧。再看看是否有蓄能器?最好穿原理图啊。这么空说不准的

网友:
个人认为先看液压原理图分析下有没有其它的液压元件起作用;其次是如果是简单的阀到油缸,阀没问题的话,就可能是工作缸在某个位置存在缺陷,比如说是缸壁表面有小孔什么的。如果有检测仪器,看看是不是重复某个压力或是某个位置出现这种状况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的热心回帖。我的问题是在同样的工况下,新阀没有问题,一旦用过一段时间后,就开始出现这个问题。而且在有问题阀的情况下,降低阀入口的压力,液压腔的压力也不会出现降低的情况,只有当压力高于一定压力后,就会出现。
有些朋友说是因为油缸的流量比较大,确实比较大,瞬间最大可能有100L/min的样子,但是我在入口加了一个蓄能器了,查看蓄能器的压力曲线,压力只是略有降低,并没有把储存的液压油完全释放,所以不是由于供油不足造成的压力降低。

网友A:
跟帖,,好奇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帖,,好奇答案。

我本来想到网上买几个弹簧试一下的,不过看到一些帖子说弹簧对阀的性能很重要,弄不好的话会造成阀换不了向,线圈烧毁,所以我也确定不了原因。本来想用amesim做一下仿真,但是只能看正确的正常的性能参数,也没法看弹簧疲劳状态下的特性啊,有好建议吗?

网友B:
关于楼主的问题我总结了一下!我认为应该不会是电磁换向阀的问题和油缸的的问题也不会是溢流阀的问题!根据我的理解楼主的动力系统应该是双泵供油的也就是双联泵,所以我认为很有可能是双联泵中的高压低流量泵坏了!因为高压泵要是坏了的话,低压泵一直供油其实也会让系统的压力升高的,但一般双联泵都有一个卸菏阀当一定压力的话就会把卸菏阀顶开,开始卸菏所以系统的压力就瞬间下降,当压力顶不开卸菏阀的话泵有开始供油所以系统压力上升。我只能根据楼主说的想,具体的请楼主把液压图整上来大家一起研究。

网友:
有图才能分析真相,听你这么说,不知道有没有接安全阀,如果压力高于安全阀设定的压力,所以压力卸了,回出现上述情况,当低于设定压力,压力又上来了.具体要看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楼主的问题我总结了一下!我认为应该不会是电磁换向阀的问题和油缸的的问题也不会是溢流阀的问题!根据 ...

看到大家这么热心的回答,我把原理图发上来。说明一下:用的泵是一般的柱塞泵,流量40L/min,最大压力28MPa;所用的蓄能器容量6.3L,充气压力18MPa,开始工作前压力与泵的出口压力相同,在26MPa左右。活塞的最大运动速度为5m/s左右,此时所需要的流量远小于蓄能器所能输出的流量。下面上图。

原理图

正常的压力曲线

出现下降的压力曲线

蓄能器的压力曲线,不论上面那种情况,都是这样的,所以上一张图了

还有现象,上面也说到,现在再重复一下:
1.同样工况下,新阀出来的曲线是上面的正常的曲线,用过一段时间后就会出现不正常的压力曲线;再换一个新阀,重复上面的问题
2.在出现不正常压力曲线后,将泵的出口压力降低一定值后,出来的压力曲线也是正常的,没有出现中间的突然降低的情况
3.在出现不正常压力后,因为蓄能器的出口有截止阀,因此将截止阀关掉,先将电磁阀通电使其换向,然后过个几分钟,再打开截止阀,也不会出现压力突然下降的情况
请各位分析一下。

网友B:
看了楼主的原理图,我认为应该没有结构上的毛病啊,太难找了,但是楼主的电磁溢流阀的远程控制口是接油箱的太难理解了!想向楼主请教一下。而且楼主的原理图来看油缸是单作用的。那负载一定很大!回油时换向阀在弹簧位对换向阀会有一定的破坏,时间一长一定会对换向阀有影响。这是我的分析,大家来帮我看看我分析的对不?

网友C:
油温,油液的粘度以及油液的清洁程度是不是也会有影响呢;
还有就是能否在油泵和电磁阀间加一个单向阀试试

网友D:
压力降低时,查看一下溢流阀,是否有卸荷。不排除溢流阀有故障的可能。个人意见,不妨试试。

网友:
坐等答案

网友E:
我也凑热闹支个招试试:
1)不知现有电磁阀有没有手动推杆,如果有,就选择你你的出问题的阀,用手动换向,并且不放松,看是否还有问题;
2)如果结构连接尺寸允许,能否换一个更大规格的阀
3)在你的电磁阀到油缸通道上增加一个节流阀
这个问题可能是涉及到液动力的问题了,楼主方便就按照我说的上述方法看看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看到大家这么热心的回答,我把原理图发上来。说明一下:用的泵是一般的柱塞泵,流量40L/min,最大压力28M ...

“活塞的最大运动速度为5m/s左右”,速度有这么快吗?

网友G:
负载决定压力 油缸有杆腔回油是什么情况? 是否存在背压阀或节流阀,价差一下工作情况;
压力下降时候的油缸速度是怎么变化的?
可根据以上情况分析故障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活塞的最大运动速度为5m/s左右”,速度有这么快吗?

确实有这么大,因为我的运动形成100mm左右,时间100ms左右,所以瞬时有这么大的,速度曲线有点类似正弦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凑热闹支个招试试:
1)不知现有电磁阀有没有手动推杆,如果有,就选择你你的出问题的阀,用手动换向, ...

谢谢你的回答,不过,第一这个阀没有手动推杆;第二这个结构倒是运行,但是需要重新做一个安装阀块才能安装更大通径的阀;最后因为管路已经连接好,可能再加节流阀不方便,而且会减小进入液压缸的流量,会影响活塞运动的。
不过我问过企业里面比较有经验的人,他们说道一个问题,就是弹簧疲劳达到塑性变形,因此可以考虑在弹簧外面加一个垫片的试试,如果不行,可以加两个。因为目前管路拆装还没有装好,没办法测试,等测试完毕后,再给大家交流一下说说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G:
负载决定压力 油缸有杆腔回油是什么情况? 是否存在背压阀或节流阀,价差一下工作情况;
压力下降时候的油 ...

这个故障已经经过排查确认,是换向阀的问题。与回油之类的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压力降低时,查看一下溢流阀,是否有卸荷。不排除溢流阀有故障的可能。个人意见,不妨试试。

这个与溢流阀没有关系,因为有蓄能器可以补油的。问题出在换向阀的身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温,油液的粘度以及油液的清洁程度是不是也会有影响呢;
还有就是能否在油泵和电磁阀间加一个单向阀试试

做实验的时候油温基本上是固定的。新阀不会出故障,只有用过一段时间后才会出现压力降低的问题。
其实图上没有画,实际上泵出口的地方是有单向阀和截止阀的。
我觉得出现这个问题与我这个阀一直处于频繁的开关有关,而且又是高压大流量,换向阀飞复位弹簧产生疲劳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楼主的原理图,我认为应该没有结构上的毛病啊,太难找了,但是楼主的电磁溢流阀的远程控制口是接油箱的 ...

可能图画的有点不清楚,其实是一个比例溢流阀,那个不算远程控制口,那样画是表示那边有泄露需要单独回油箱。
我的油缸的负载确实很大,也觉得应该是弹簧的问题,这两点你分析的很对。
不知道出现这个弹簧问题,你怎么解决。

网友:
建议楼主换向阀改用电磁球阀或插装阀试一下。

网友H:
请问,用了一段时间,是大概多久?多少次开关,或者多少工时?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用了一段时间,是大概多久?多少次开关,或者多少工时?

也就几天吧,不过每次使用的时候都是高速开关,从关闭到开启再到关闭也就1分钟不到的样子,长期工作状况是关闭状态。

网友:
把原理图发上来!

网友I:
楼主你好,从原理图上开,无法确定问题的具体位置,下面我来提供几点,你可以去查查,一,泵出口压力稳定不,可以在泵出口安装个压力表,观察其压力变化,压力开关无法测量模拟量信号,意思就是确定泵出口压力是稳定否.二,溢流阀可以换个,是否选型不匹配..我认为电磁阀是开关阀,控制油路通断,与压力变化没多大关系,以上是自己看法,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好,从原理图上开,无法确定问题的具体位置,下面我来提供几点,你可以去查查,一,泵出口压力稳定不,可以在 ...

补充:溢流阀是比例的,请问有没有别的条件了,比如时间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