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胶管和接头,请教

楼主(2012-10-22):
弱弱的问一句:液压胶管和接头连接处必须有一段直的,且长度大于2倍管径是什么意思?又是为什么呢?

网友:
增大胶管和接头的连接强度?

网友:
有图才能有真相!呵呵!!

楼主:
没有图,在机械设计手册液压那部分找到的

网友:
增强强度,减少因管路变化而产生的压力变化

网友A:
液压胶管和接头连接处必须有一段直的,且长度大于2倍管径
任何软管都有一个允许的折弯半径
楼主所说的这个有两点原因
1.折弯半径的考虑
2.减小液压油刚进入接头就遇到垂直管道而产生的阻力,也就是提高管子的强度和减小弯头损耗
个人看法而已,不权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压胶管和接头连接处必须有一段直的,且长度大于2倍管径
任何软管都有一个允许的折弯半径
楼主所说的这个 ...

恩,不管是不是这两个原因,不过这两个原因确实需要考虑啊,多谢,再等等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