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怎样实现下移呢,阀是怎么动作的?

楼主(2012-10-22):
朋友们帮我看看这个原理图呀。

液压缸怎样实现下移呢,阀是怎么动作的?

网友A:
SV711A得电,有杆腔通回油;SV79得电解锁,SV7B给信号在无杆腔产生压力,活塞杆伸出,即压下。

网友:
结论同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SV711A得电,有杆腔通回油;SV79得电解锁,SV7B给信号在无杆腔产生压力,活塞杆伸出,即压下。

那个比例减压阀下压的时候,和上升的时候油路怎么接通的,也就是原理是什么哦?

网友:
比例减压阀通过电流或者是电压信号控制。

网友:
那是个三通比例减压阀,建议你找到样本看,明白阀的原理就能理解控制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