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看看这活怎么加工?

楼主(2012-10-22):
这是拖拉机上的一种半轴驱动壳,大家看看用普车如何加工。如果先加工好装半轴的两端轴承位那么大齿轮边的孔怎么加工?难的是小齿轮那个轴承位怎么加工

网友A:
你是什么品牌拖拉机上用的。我就是造拖拉机的。后桥、传动箱、变速箱都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什么品牌拖拉机上用的。我就是造拖拉机的。后桥、传动箱、变速箱都做的。

哦  你是加工这些零件  还是生产拖拉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  你是加工这些零件  还是生产拖拉机?

是做拖拉机的。拖拉机上的大件是自己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做拖拉机的。拖拉机上的大件是自己加工的。

这是中拖的一种

网友:
做工装
以加工好的空定位
工装在数控铣上加工

网友B:
没有镗床吗?在普车上的话我建议吧工件装夹在小托板上,在小拖把上做夹具。然后在主轴上装镗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镗床吗?在普车上的话我建议吧工件装夹在小托板上,在小拖把上做夹具。然后在主轴上装镗刀

同意你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意你的方法

谢谢。。我以前这样做过工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