铆接时为何要烧红铆钉?

楼主(2012-10-22):
有解释:1、烧红后铆钉变软,易于铆接。2、热胀冷缩原理,铆接后,温度开始降低,开始收缩。这样的话就会越来越紧,保证紧固性。
对于第2点,收缩量大的应该是铆钉,怎么会越来越紧?

网友A:
个人理解:这里的收缩是指,铆钉的长度方向收缩,所以铆接的力量增大。

网友:
个人观点

网友(点评):
您说的很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这里的收缩是指,铆钉的长度方向收缩,所以铆接的力量增大。

类似于螺栓拧紧的效果?

网友:
类似预应力螺栓?

网友(2013-01-03):
我们这里以前很多是铆接,现在是越来越少了啦。

网友:
指的是长度方面的收缩

网友:
同意一楼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