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的长度最小可以做到多少?

楼主(2012-10-22):
本人在设计一个液压系统,需要用到液压缸,液压缸的推拉力是50t,行程是200mm,油源压力为1-21Mpa,请问液压缸的长度(整个作动器的长度,即安装尺寸)最小可以做到多少?

网友A:
200长应该差不多吧,就是贵的要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长应该差不多吧,就是贵的要命

你说的是200mm?

网友B:
缸径能做到多少/
?

网友:
先查标准油缸系列,还不能满足要求只能定做了。

网友:
不是有一种扁形油缸,可以问问生产厂家

网友C:
用公式算出大概的缸径,然后按标准选型吧
至于长度,至少要220mm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缸径能做到多少/
?

缸径根据实际情况,横向尺寸没有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公式算出大概的缸径,然后按标准选型吧
至于长度,至少要220mm吧

我要问的的液压缸长度是作动器两端安装面的尺寸是多少?

网友:
按你给的参数,缸径至少应该是180mm(不计压力损失的情况下)。至于最小安装距还要看你的连接方式。我大致给你算了下:缸底厚:20;活塞厚:30;导向套厚:40。这样缸的最小长度为:290。其它的你自己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公式算出大概的缸径,然后按标准选型吧
至于长度,至少要220mm吧

请问行程200的缸,最小长度能做到220,那缸底、活塞、导向套的总长才20。请楼主赐教。

网友:
这种问题比较难回答,他不计算让你帮他计算,给的数据又不全,哈

网友D:
LZ提供的信息比较模糊,没有说明需要何种安装形式的,不同的安装形式其基础尺寸也不同。大概可以确定在16MPA的工作压力下,缸径需要200MM能达到50T推力的要求,根据液压样本查询:HSG系列缸头带耳环的基础尺寸为510+S(行程),杆端如果也要带耳环的话要628+S,当然这是某一种安装形式的情况下,一些特殊的情况可以根据客户要求定制非标的,但来去不会太大。

网友:
缸头、缸尾、活塞的长度,加上你的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提供的信息比较模糊,没有说明需要何种安装形式的,不同的安装形式其基础尺寸也不同。大概可以确定在16MP ...

 一个液压产品供应商给我设计的液压缸整个长度有2.3m,两头带球铰。我感觉也太长了吧?

网友(点评):
200mm的行程,供应商给你设计2.3m的,肯定他有问题。我觉得270mm-290mm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根据实际工况计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液压产品供应商给我设计的液压缸整个长度有2.3m,两头带球铰。我感觉也太长了吧?

整个2.3M,行程算在里面了吗?

网友:
要想液压缸的长度小,可以考虑采用多级缸。

网友:
采用CRSM-500超超薄型液压千斤顶,非标,本体高度241mm左右.

网友(2012-12-28):
2楼 的知识很有用

网友:
这个要要看你的实际安装状况的,根据你选择什么样的缸径等有密切关系 ,所以没有参数是没法回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