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无碳小车

楼主(2012-10-22):
想请求大家,无碳小车怎么计算S型路线的路程,并且通过障碍物时,又不被撞到,计算开始到障碍时的那段弧形的长度!!!!

网友(2013-09-01):
我做的时候是用的matlab把一段弧微分,然后表示出来,将其在区间内积分,
还可以用高等数学中的弧长公式,
还可以用UG里面的附带的一个曲线弧长计算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