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转车系统就报警,系统是广数980

楼主(2012-10-22):
一个小问题忘了,厂里让车活,需要加紧工件,但用液压卡盘是张开的,一转车系统就报警,系统是广数980,调整液压卡盘反撑需要改个参数,忘了哪个了,望不吝赐教。

网友:
如果记不住参数的话,楼主可以把液压回转缸进油和回油的油管换一下位置就可以,用外卡盘的时候换回来就行

网友(点评):
这是实在没办法的办法了

网友:
应该PLC状态里K12参数改为0或1。

网友:
2L的方法不错,换下油管。

网友:
好像液压站也会有个换向开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