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教:图中槽长220、宽6.0、深19mm留余量CNC精加工

楼主(2012-10-22):
图中槽长220、宽6.0、深19mm什么样的加工工艺能够最高效的开槽,精度只要能留余量CNC精刀吃刀均匀就行!谢谢!

网友A:
工件横装,用三面刃铣刀开槽。

网友:
锯片铣刀

网友:
三面刃铣刀,快速又经济。

网友:
三面刃铣刀算快的,我们这边车间也加工过

网友:
数量少的话 还是用铣刀 铣比较好

网友:
数量如果少,用线切割。

网友:
拉铝型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件横装,用三面刃铣刀开槽。

支持此观点

网友:
三面刃铣刀比较快

楼主:
请教三面刃铣刀是什么样的铣刀啊?批量的东西,纯铁!还有没更好的办法?刨床可行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三面刃铣刀是什么样的铣刀啊?批量的东西,纯铁!还有没更好的办法?刨床可行吗?

三面刃是最快的,而且可以两个刀叠加用,一次开两个槽
刨也可以的
不知道为什么还要CNC加工?选合适的刀,加工出来精度也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面刃是最快的,而且可以两个刀叠加用,一次开两个槽
刨也可以的
不知道为什么还要CNC加工?选合适的刀 ...

三面刃是锯片铣刀?用CNC是因为还有其他项目要加工,顺带精加工一边,保证精度与光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