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把三面刃的铣刀谁见过,错齿设计,刀片很特别

楼主(2012-10-22):
这是偶然间在网上看到的一个应该是三面刃的铣刀,错齿设计的,最特别的是它的刀片
做个五边形的设计。

大家知道,越接近圆的形状越不容易定位,换句话说就是容易打转。

但是目前刀具行业竞争激列,客户都要降成本,所以刀片也就设计的越来越多的刃口,以让
性价比及竞争力更高。图片上这种刀,哪位同仁见过,或者用过,效果怎么样,加工时刀片会打转吗?
装夹是否可靠准确。

因为目前本人见过的三面刃铣刀,一般每个刀片最多可用四个刃的,对这种比较感兴趣。

网友A:
三面有能用八个角刀片。

网友:
不会打转,即使是圆形的刀片
人家设计者早就想好了的

网友:
错齿三面刃铣刀的改进版。

网友:
圆形的刀片上面有压板,我们用的是五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面有能用八个角刀片。

兄弟,八个角的是不是肯纳那种相互错开的蝴蝶刀片,有照片吧,发来见识一下,谢谢!!!

网友A:
蝴蝶刀片是英格索尔发明伊斯卡“发扬光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蝴蝶刀片是英格索尔发明伊斯卡“发扬光大”的。

谢谢你,我见识了,确实英格索尔的铣刀大多是这种立装的蝴蝶刀片,很有特色,

网友:
这个刀片的安装是个问题。望多给图片。

网友:
我见过一种圆形刀片,结构类似于上面是圆柱形,下面是多棱柱结合在一起,使用的时候用一个带弹簧的销顶住这个棱柱的一个边。每次转位的时候用销顶不同的棱柱面就可以实现刀片切削时不打滑,当然棱柱面越多刀片就可以转位次数越多,比如8棱柱就可以转位8次。

网友:
很有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