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加工中心,谁能帮忙解下疑问

楼主(2012-10-23):
请看:
O0002;
T1 M6;
G90 G54 G00 X0 Y0 S1000 M03;
G43 H1 Z100.;
Z5. M08;
G41 X36.  Y-36. D12; (D12=24)      这段程序中那个D什么意思?括号里面的又是什么意思?这重复的动作只有D的改变又是什么意思?
G1 Z-3.9 F100;
X-36. Y36. F240;
G40 G00 Z5.;
G41 X36. Y-36. D11; (D11=15)
G01 Z-3.9 F100;
X-36. Y36.  F240;
G40 G00 Z5.;
G41 X36. Y-36. D10;  (D10=6.1)
G01 Z-3.9 F100;
X-36. Y36. F240;
G40 G00 Z5.;
.
.
.
.

楼主:
真心不懂,真心想知道,求知的道路是辛苦的,求知的道路亦是幸福的。求指教

网友:
刀补半径

网友A:
通过指定不同的刀补号(里面指定不同的刀补值) 达到分刀切削的效果 括号里的内容系统是不读取的

网友:
用的是刀具半径左补偿D就是你的刀的半径

网友B:
12号刀的半径刀补

网友(点评):
让楼主看笑话了。我只看了红色的那句,按照自己的习惯想当然就是12号刀。补偿可以放不同的号上。

网友:
刀具半径12,括号里面是提示操作者的,不会运行

网友:
这是刀具半径12,D后面跟的数字在你再刀具表半径补偿里面可以看的到

网友C:
鉴定如下,这程序编的很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C:
鉴定如下,这程序编的很一般。

求赐教

网友(点评):
如果新人要学这样的程序,会感觉比较烦。程序要直观,简洁。这程序有明显的问题。一把刀三刀补,是卖萌还是卖骚?完全没必要。编程初级阶段,估计还自认很牛。

网友(点评):
此程序是分三刀,9MM 一刀 下刀深度3.9. 铣条直线。没有精加工表面估计要求不高。选择的加工刀具估计也不行。

网友(点评):
要是你 你怎么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指定不同的刀补号(里面指定不同的刀补值) 达到分刀切削的效果 括号里的内容系统是不读取的

这个D1,D2,D3...是不是说刀具半径值是1,2,3...还是说刀具补偿号1,2,3...然后括号里D..=某值,这个某值才是刀具半径补偿?我不懂的是啊,都是一号刀,那同一把刀半径不是都一样的吗?原谅我加工中心才学习一个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号刀的半径刀补

那个T1M6,意思不就是换1号到了嘛,怎么蹦到12号刀了

网友(点评):
书是最好的老师~自己才是自己的导师。

网友(点评):
搞笑掉了

网友(点评):
没看到T1。放到不同的号补偿而已。我按照我的习惯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D1,D2,D3...是不是说刀具半径值是1,2,3...还是说刀具补偿号1,2,3...然后括号里D..=某值,这个某 ...

一把刀调用不同的刀补,相当于行切和环切。。

说实话,这程序看的我想撞墙的冲动。看不下去了

网友:
刀具半径补偿,D12是12号刀具补偿。

网友:
鉴定如下,此程序在一个平面分三刀行切,采用刀具半径补偿,分别用三个刀具半径补偿值,程序繁杂,从工艺额角度不可取,即使是封闭槽也没必要下三次刀

网友:
是刀具的半径补偿,目的方便编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心不懂,真心想知道,求知的道路是辛苦的,求知的道路亦是幸福的。求指教

G41刀具半径左补偿,D12就是刀补12号,括号里面D12=24就是刀具直接24,也就是说半径12,在刀补号12里面应该填写刀具半径12的

网友:
刀具半径补正的意思

网友(2012-11-23):
这个简单啊,就是用一把刀,通过不同的半径补偿值,分三次粗精加工吧

网友:
左刀补吧

网友:
就程序就是来豆人玩的..

网友(2012-12-25):
12是调用12号刀补扩号里是你应该输入的刀补值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12号刀的刀径补

网友(2013-02-24):
就是同一把刀,通过不同的刀径补偿铣出不同的尺寸

网友:
刀具半径补偿

网友:
D确实是刀补 遇到G41或者G42就生效 括号后面的是显示刀补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