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手动力的选择,采用伺服电机还是液压控制?

楼主(2012-10-23):
各位前辈,小弟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各位:我机械手有抓取、提升、左右平移这几个动作,抓取的东西重量在25KG左右,往返时间周期为6秒。

我想请问一下,我采用伺服电机还是液压控制啊?他们的优缺点如何,请详细指教。

小弟在这谢过了。

网友:
你这个重量水平的,定位精度低、要求成本也低的,用气动比较好,

要求精度好的,用电伺服比较好,但成本增加很多,

重量大的,节奏慢的,用液压比较方便

网友:
还要看有几个位置,一个油缸一般两个位置,三个位置就难搞了。对于提升,考虑精度,建议伺服。不过成本是高了

网友(2013-07-05):
25KG,气缸怎么抓啊

网友:
我也正在做一个机械手,请问您机械手下面总体旋转用的什么连接的?

网友:
用伺服电机很方便。。

网友:
这也算重载了,我觉得液压好点,稳定、可靠,就是需要油路,对工作环境有影响。

网友:
C:\Users\Caohui\Desktop看看差不多吧

网友:
你看看,这个跟你那个类似不?

网友(2016-03-08):
6kg 的用什么

网友:
伺服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