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飞边如何去除?外委做的,把我的手都割破啦

楼主(2012-10-23):
现在外委制作一批不锈钢盒子,厚度2mm。但是样品做回来发现存在飞边,把我的手都割破啦。不知道有什么好办法控制在下料时不会产生飞边。我观察文具类的不锈钢制品都没有飞边的。

网友A:
将飞边回卷压扁,与三片罐盖子封口类似!我们做罐盖子都这样处理,产品不允许有利边。

网友(点评):
刚才和外协的谈到这个方法,他表示能做,但是做出来不美观。真是如他所说的吗?

网友(点评):
刚才和外协的谈到这个方法,他表示能做,但是做出来不美观。真是如他所说的吗?

网友(点评):
做得美观不美观,可以说完全取决于他的工艺!

网友:
那是因为加工不锈钢的时候的刀具不锋利 产生飞边毛刺。QQ 1491292508  我这边有专门的不锈钢刀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飞边回卷压扁,与三片罐盖子封口类似!我们做罐盖子都这样处理,产品不允许有利边。

飞边回卷压扁,飞边余量够不够,影不影响使用尺寸和外观哦?

网友:
2MM卷起来好难看的了 不知形状怎么样 精度稳定的可以用倒角刀倒R 0.2  再不行人工去除

网友:
下料后找个工人用去毛刺刀刮一下就行啦

网友:
那飞边是比较烦人,我也有时候需要手工去。用挫挫,有没有合适的工具适合手工去的?去后外观好看点,

网友:
人工倒圆角,就是不是特好看 但方便

网友:
手持电磨头加小型合金铣刀。我们单位就是这样做的。费事,费时间。但是效果好。

网友:
应该安排去毛刺,抛光工序吧~不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