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400-18LT,铸件加工好后尺寸变形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10-23):
客户反应说我们的铸件精加工好后尺寸反弹.请高手教点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加工过后,存在残余应力,应力释放后当然会变形啊

网友:
铸件加工前,进行人工时效或自然时效。加工工艺要合理,以降低应力。

网友:
混权限,不被挡在门外。

网友(2012-11-25):
一般在精加工前需要进行去应力处理。通过自然实效效果较好,但周期长。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周期太长了 ~~·

网友:
可以进行人工时效的,周期就短了,不过应力没有自然时效去的那么彻底

网友:
试问你的工件多大,加工方式是什么,据我所知,如果超过10t外径过3m立车加工外圆,下车很有可能变形几丝,很常见

网友:
铸件加工退火很关键,我们一般要求退火保温时间比较长,一般随炉冷却,初加工后放几天,或增加振动时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