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润滑铜套与直线轴承,有何优缺点

楼主(2012-10-23):
   想问谁知道自润滑铜套与直线轴承这两者的优缺点?

                                                                                 谢谢!

网友:
自润滑铜套PV值较直线轴承小,摩擦系数大些,可用于一些特定的应用上。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

网友:
直线轴承的公差还是比较大的
自润滑铜套很多用于轴向速度不高,平稳性要求高的场合

网友(2012-12-05):
在我们厂,好多时候直线轴承都可以用自润滑铜套代替,我平时设计的时候多喜欢用自润滑轴承(特别是比较重的载荷之下)。因为直线轴承和轴的接触面太小,如果载荷稍微大一点的话经常滑来滑去,轴上面很容易出现凹槽,我们就遇到过几次,弄到后来基本上很难滑动。而且自润滑轴承寿命和工作稳定性比较出色,使用起来也方便,相对也便宜一点。如果有两种选择的话我会选自润滑轴承。
以上是个人观点

网友A(2014-02-18):
自润滑轴承是滑动轴承,直线轴承是滚动轴承,结构和原理都不相同,各有利弊。

网友(2016-04-28):
引用 网友A:
自润滑轴承是滑动轴承,直线轴承是滚动轴承,结构和原理都不相同,各有利弊。

请教如何各有利弊?

网友B(2016-10-18):
自润滑轴承可以向直线轴承那样滑来滑去吗??还是只能想滚动轴承那样原地旋转

网友(2017-12-05):
看图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润滑轴承可以向直线轴承那样滑来滑去吗??还是只能想滚动轴承那样原地旋转

往复和旋转运动都可以的,比一般直线轴承更加耐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