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磁阀排气问题 在线等 谢谢

楼主(2012-10-23):
   中午要送机了,现在才发现一个问题,电磁阀排气不好 , 经常一根气管里面有气排不完  导致汽缸失常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怎么解决   汽缸是SMC的   不知道是不是质量问题    2位的单向阀   谢谢

网友:
没遇到,你换一个气缸或电磁阀试一下,就知道是不是质量问题了

楼主:
  谢谢你   不过下午送机,家有没有没有备件,现在已经让他们出去买了    我们一直用SMC的  从来都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排气不畅的话有可能是阀门换向不良,换一个电磁阀试试看。
0 l* U/ E" U2 \; i+ M如果追求快速排气的话,建议在气缸上加装快排阀,能够有效提升速率。/ s( J5 _# \# ^9 h8 l

网友:
看看消音器是不是堵了。

网友:
没有遇到过,是不是节流阀打的太丝了或者排气段口不畅

楼主:
  谢谢各位   我从外面刚买了一个回来换上   试了几分钟没有出现过  只有到客户那边在观察一下  希望是电磁阀的问题   那样就解决了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