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送带滚筒选用问题 ,急!

楼主(2012-10-23):
想做一条8M长,60CM宽的输送带,用于挑选,如何确定滚筒的大小

网友:
滚筒大小主要是张紧力,摩擦力也就是包角吧,其他条件根据具体配件,以及皮带的纠偏,来考虑

网友A:
条件不够,输送速度,负载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条件不够,输送速度,负载大小

有没有关于滚筒大小的计算公式

网友(点评):
如二楼讲的 滚筒涉及到的数据是包角大小,输送带的力学模型是带传动,有关计算参考带传动公式即可

网友:
不需计算,用电滚筒选630*500,减速机传动滚筒一般直径300以上。

网友:
需要购买输送皮带吗?13539433953,肖忠明。

网友:
滚筒大小要考虑的因素有很多
1:输送的速度
2:输送带的屈服强度(包角的大小)
3:辊子本身的机械强度
这类的计算公式,有倒是有,你需要的话就把邮箱发给我。大多的时候,你根据经验直接选用确定大小就可以了。只要强度够,满足需要,随便你选了。

网友(点评):
可以发一份给我吗,谢谢了。邮箱:59508385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