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使用磨刀机

楼主(2012-10-23):
一、仔细核对一下您是否根据需要选者了相应的磨刀机
针对切纸精度的不同,所使用的磨刀机也不同。
二、 如何细心刃磨您所购买的刀片
机械刀片的切削性能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刀片的刃磨质量,刃磨质量取决于刃磨设备的选择、砂轮的选择、刃磨用量的选择以及合理的刃磨工艺。

1刃磨设备-磨刀机的选择
用于长切削刀的机械刀片的开刃,我们提议您选用图一所示的利用砂轮端面刃磨的磨头移动式的主轴磨刀机(如图一)。

为了避免刃磨时烧伤磨削表面,请您将磨头轴调整,是砂轮工作表面相对刃磨表面倾斜10ˊ~30ˊ(如图二)。
如选用卧轴磨刀口机磨削时,一定要具有丰富经验的师傅才可操作,因为此时刀口角度较难掌握。根据国家新闻出版局规定:从2002年7月1日起,对卧式磨刀机已禁止生产。

2砂轮的选择
(1)、砂轮的磨料:我们提议您采用白刚玉(代号WA)因为这种磨料自锐性好刃磨时不易发热,其次选用棕刚玉(代号OA)或铬刚玉(代号PA)。

(2)、砂轮的粒度:我们提议您选用46#~60#。砂轮磨粒颗粒太粗,刃磨光洁度达不到要求,还易使刃口崩裂;太细时则容易烧伤刃磨表面,刃磨效率也低。

(3)、砂轮的硬度:我们提议您选用较软的在H、J、K三种里面挑选一种。砂轮太硬,会使刃磨表面烧伤;而砂轮太软,砂轮将很快消耗造成浪费。砂轮的硬度应与被磨材料的硬度成反比,也就是说您选用刀片的刀刃硬度高则选用H硬度的砂轮,反之选用K硬度的砂轮。

(4)、砂轮的粘合剂:我们提议您选用树脂粘合剂(代号B)。如若您使用杯型砂轮时也可选用陶瓷粘合剂(代号V)。您使用树脂粘合剂的砂轮时请注意,不能同时使用碱性切削液,不然粘合剂将被分解而破坏,影响砂轮的坚固性。

3推荐刃磨用量
(1)、砂轮的圆周速度:V=15~25m/s(米/秒)
(2)、磨头与工件相对的运动速度:Vt=5~15 m/min(米/分)
(3)、磨头进给量:磨削深度进给量与所刃磨的斜面(后刀面)的宽度有关,宽的少进给,狭的多进给。一般最初粗磨时掌握0.012mm/str(毫米/行程),精磨时掌握为0.005 mm/str(毫米/行程)。

4刃磨工艺要求
(1)、磨削砂轮旋转方向:
图三表示了砂轮的两种旋转方向,

图(a)表示砂轮旋转迎着刃口切入这将会使刃口出现小缺口,对于高速钢来说,这种现象尤为突出。
图(b)表示砂轮旋转顺着斜口,则上述小缺口就很少发生。
但是当选用的砂轮过分硬或者磨削过分光洁,刃口更可能产生小缺口,我们提议您调整砂轮旋转方向图(b)所示

(2)、选择合适的楔角(刀口角):楔角(刀口角)是影响机械刀片切削性能的主要角度,其角度的大小主要取决于要切的材料,在您没有提出明确要求时,厂家提供刀片的刀口角是按一般通用的22°要求制作,根据被切材料的不同,刀口角度有可能只需17°,也可能大到28°,选用何种角度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在这里我们向您介绍一个摸索的经验:切软材料——角度小,切硬材料——角度大。

(3)、使用有一定压力的冷却液:刃磨时,在刃磨区必须使用冷却液,也要使整个磨削过程中刀片能得到充分冷却,不然被磨削面过热,使刃口失去切削能力,通常使用1号金属乳化切削液或D15防霉防锈乳化液,冷却液要直接喷注在砂轮磨削的接触部位,充分的有压力的冷却液,其作用不仅仅是冷却工作接触点“带走”磨削产生的热量,同时也有着清洗砂轮,防止积累污物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