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种电机:光电开关计数,等到预定的数量,就会给个信号电机

楼主(2012-10-23):
光电开关计数,等到预定的数量,就会给个信号电机,要求电机旋转120度,因为上面的圆盘是分成三等份的。

请教,谢谢。

网友:
伺服电机不就可以了

网友:
伺服呀,或者你买个分割器也行

网友:
加个编码器行不

网友:
电机轴上固定一个发令板,随轴转动,沿电机轴圆周方向均布三个无触点开关,每个角度120度,这样成本能低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