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体车库,哪位大侠知道的

楼主(2012-10-23):
看到个立体车库,上层上下活动,是用链条带动的;下层左右移动,就只看到两导轨,是用什么方式驱动左右移动的啊?

网友:
我销售过美国ACE缓冲器给深圳伟创自动化,用于立体车库的机械缓冲装置,至于内部驱动还真不了解。

网友:
液压电动的都有,国内电动的居多,原因就是液压的不好维护。MD说起来市政就是SB,你强制要求市区内开酒店商场都搞立体车库,又解决了停车问题,又拉动产业

网友A:
一般每个汽车停车台有一个移动电机,受PLC控制。

网友(点评):
每个停车台都一个电机,那得多少电机啊?

网友(点评):
有钱多个少机电都有,这不用担心

网友:
一般都是电机控制的
横向和纵向都是电机电动

网友:
是不是跟工厂用来吊重型零件的吊车差不多,安装在梁上那种。

网友(2014-04-30):
引用 网友A:
一般每个汽车停车台有一个移动电机,受PLC控制。

都是小的电机   都是用电机驱动的

网友:
两层的横移一般是0.2kw 升降一般是2.2kw

网友(点评):
这种叫升降横移吧,存取一辆车,其他的车都在动。感觉这种技术比较落后了。

网友:
我做过类似立体车库的立体仓储设备

网友(点评):
多多联系

网友(2015-11-18):
又解决了停车问题,又拉动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