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刀具,做小孔比较好?

楼主(2012-10-23):
一般加工45钢40CR零件  ,D1.5D3.96左右的小孔,深3-5毫米左右,用什么刀具好,产量每班1000多只,大家来推荐下,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刀具,做小孔比较好。

网友A:
描述详细点,最好结合实际图纸和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描述详细点,最好结合实际图纸和要求

图纸附上,做2.54小孔,请师父帮忙选择一下刀具

网友(点评):
可以用将3MM铰刀磨到2.54后铰孔完成。这么小的刀具还真的没有见过~

网友:
看看台湾三禄的吧 我一直在用

网友:
看看台湾三禄的吧 我一直在

网友:
小孔一般分整体式刀具和可更换式,类似你这样1000个班产的话,可更换式刀具会好很多,因为小孔的镗刀不可能一直去磨,就算是磨也不是短时间磨的好的,你可以去看看京瓷的刀具书,里面有小孔和微孔的各种道具,包括镗刀,内螺纹刀,内切槽刀等等,会你有需要的。

网友:
你这孔是多深的 深度小的话可以用小径的钻头和镗刀 我这里都有 最小的钻头0.1哦 QQ1957211284 还有  大侠 刀具需求  你就发刀具板块 你进错门了

网友(2016-04-14):
米克朗微钻、轻松搞定、现在还有做吗、小孔加工找我6495198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