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玻璃钢模具,周期及模块化

楼主(2012-10-23):
1、制作周期比较长,要先设计三位木模,然后用加工中心加工木模;刮腻子修正木模。
然后糊制玻璃钢,还要再糊一次。还要制作框架,很复杂;
是否可以简化?怎么才能缩短周期?
2、框架都是拼焊,下料都是比划着下,效率比较低。同时很难看;
是否可以实现装配,模块化?

请高人指点,不胜感激。

楼主:
还有就是表面精度如何提高;切割线是否有好的工具可以推荐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表面精度如何提高;切割线是否有好的工具可以推荐一下。

玻璃钢和木模间加什么分离剂吗

楼主:
脱膜蜡要涂4遍
模型表面均匀涂布一层脱模水(PVA聚乙烯醇)
最后要刷一层模具胶衣。

网友:
用不锈钢或者铝型材做框架,用铝块做内壁,两者螺钉紧固,整体用CNC加工,加工后砂纸抛光,轻便结实速度快

网友:
我们用过铝合金和碳素钢材料

网友:
接触玻璃钢模具比较少!但是,从模具加工的角度来说,如果你们所做的产品品种相对单一且尺寸规格不复杂的话,应该可以再总结经验的前提下进行模块化设计。而且,开始的时候别想着一步就能够完成,模块化的进程应该是逐步扩展的!从很多类似的模具中去抽象出具备相同特点的模具板块,这样就能够达到你所期望的目的!
另外,问一下,贵公司在哪里?如果需要,也许我能够给你们提一点建议!

楼主:
在郑州,宇通集团,零部件板块。

楼主:
欢迎到我们公司来参观。感谢模具小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