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公司烘干炉的风扇高温问题

楼主(2012-10-23):
我们公司消失模烘干炉用风扇来均匀消失模烘干炉内的热量,用的风扇是家用的普通壁扇经常坏。炉内温度是70度。各位大侠帮帮忙看看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
可网上找到耐温风机,我用过入口温度可达230度的

网友:
坏是怎么个坏法,没有说清,是疲劳还是过载?。散热方式,是抽风冷却,还是对吹。

网友:
选择适合环境的电机!

网友:
一定是高温风机,里面的油,轴承,线圈,都不一样,有是耐高温油,轴承是,大游隙(也就是未号有2个C的),线是a级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