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世外高手帮忙

楼主(2012-10-23):
先是一个光电开关计数,数棉签,棉签落到A上,到了50根,A转120度,就是这个动作,一直延续下去。这个A该怎么设计呢,求高手帮忙

网友:
槽轮机构,是否可行?

网友A:
既然有光电开关计数了,用单片机或者PLC控制伺服电机转120度不就好了吗?

网友:
就是用单轴的数控系统也可以控制了,计数到了给一个脉冲信号控制系统的循环开关不就可以了啊,胡说的,大家别见怪!

网友:
1摆动气缸。倒料,回程。
2 或者电机变速小齿轮带大齿轮,然后在大齿轮上做行程控制,转120度 ,电机停,电磁制动器抱闸。回程。

网友(点评):
支持。可以用曲轴。

网友:
用间歇运动机构,或者脉冲信号控制都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有光电开关计数了,用单片机或者PLC控制伺服电机转120度不就好了吗?

我也这么觉得,现在需要计数又要运动的这种方法多好啊,或许成本要高点

网友:
机构比较容易,可有多种方案,但是用马氏轮的方法不好。

楼主:
出棉签的速度超级快,1秒就有10根要出来。工位切换的速度就要求很短了

网友:
用三等份的分割器,50根用5秒,5秒分割器出力轴转一周,工位移动一个工位,足够了。控制简单。精度准。

网友:
分割器可以,plc控制步进电机也可以

网友:
你需要的是机械结构呢还是控制机理?

网友B:
1秒10根,切换过程中棉签的掉落是否停止?如果不停止需要在上级加一个储料仓,切换时储料仓只接料不出料,下面接料装置到位后储料仓打开,计数装置要装在储料仓前端,即使这样也会有误差产生。要想做到绝对的50根需要的投资成本估计不适合棉签这种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秒10根,切换过程中棉签的掉落是否停止?如果不停止需要在上级加一个储料仓,切换时储料仓只接料不出料,下 ...

是啊,高手,你懂我的意思了。就是切换工位的那一瞬间比较麻烦,肯定是不能停机的,棉签也不能落下来。公司又想小成本制作,高手帮忙想想那个储料装置怎么设置比较好

网友C:
马耳他棘轮系统。三等分转盘,电机加减速器控制转速。如果需要,可以给你个简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马耳他棘轮系统。三等分转盘,电机加减速器控制转速。如果需要,可以给你个简图

可以啊,大侠,我刚毕业的,什么都不懂。那个几等分可以随便分吧,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棉签出来的速度太快了,如果分度盘工位切换的时候太慢了,棉签掉进去就不准确了

网友:
分度盘那里可以使用DDR马达来进行直驱,速度可以满足要求。如果有需要可以联系我。QQ564997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