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油缸活塞同步运行,怎么连接

楼主(2012-10-23):
有两个油缸同步运行,要求两个活塞杆运行同步,想把这两个杆用机械结构连接起来一起运动。但是又怕中间有平行度偏差,运行的时候发生卡死现象,所以想问一下,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连接保证两个杆既能同步运行,又不至于卡死呢?
我是想有些油缸用球铰链连接,但是都是单个的,两个可以连吗?请大家指教,一起探讨一下。

网友A:
两个杆用机械结构连接起来一起运动?一般这个有些难度.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油缸.安装形式是怎样的?不说清楚没有人能回答你.

网友B:
加机械同步

网友:
我们用比例阀或者伺服阀来供油,两油缸要带有位移传感器,这套系统比较贵,长行程大容量油缸效果也不太好,油液会压缩,阀要尽可能靠近油缸,油缸质量要好,内泄漏要小,最好是低摩擦油缸。
听说现在有集流分流马达也可以达到比较高的同步精度,其精度到底如何没有见识过。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使用同排量的双联泵.是可以达到一般同步效果的.

网友:
用分流马达试度,精度还算可以

网友:
同排量的双联泵是个好办法!

网友:
在管路上加装分流集流阀或者是单向节流阀,或者同步马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杆用机械结构连接起来一起运动?一般这个有些难度.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油缸.安装形式是怎样的?不说清楚没 ...

这个说是油缸,其实是一个类似油缸的东西,两个活塞平行放置,同步运行,确实只能用机械结构来实现,如果能用液压方式那就简单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机械同步

是想用机械同步,不过不知道怎么实现,有没有什么建议?

楼主:
4楼到8楼的不一一回复了,大家说的都是针对液压同步,虽然现在用不上,但是都是非常好的建议,学习了,以后估计会用到的。
7 Z8 m0 t& G( O$ o' D大家有没有液压缸球铰链连接的图纸或图片,想看看,没见过实物,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用

网友:
4楼说的对,费用较高调试麻烦,

网友:
同步马达即可,免维护。成本比用比例伺服系统+传感器 便宜

网友:
这用的分流集流阀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