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车镗孔问题,求教

楼主(2012-10-23):
材料:S45C;
产品长:92.5.
数车,宝鸡,系统:广数980,
里面有两个内孔,一个是D46,深45,一个是D158,深31。
问题:
D158和D46是一刀下的孔,先车D158,再到里面车D46。在车D158时,尺寸没问题,但车D46时尺寸大了20丝。后把系统中小孔的尺寸向下调20丝,就可以了。
为什么?如果是对刀或刀补的问题,D158也应该不对。
请高手详解。

网友:
求关注

来自: 中国机械社区 iPhone客户端
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刀具磨损或刀具有积屑瘤

网友:
   刀具中心高度对直径差别大的孔影响很大,你仔细检查一下。理论来说如果刀尖根主轴旋转中心一样高尺寸应该一样的。另外编程时要考虑消除丝杠反向间隙。比如内孔158,快速定位到157.5,再用G1到158,再轴向加工。内孔46,先快速定位45.5再G1到46,再轴向加工。
    如果以上都考虑到了,可能系统存在问题或X轴丝杠预紧有问题,仔细检查下,问题会解决的。

网友A:
什么叫系统中小孔 是刀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系统中小孔 是刀补吗

可能没说清楚。
D158和D46两个内孔是一刀下的,但车完之后,D158的尺寸是正确的,D46的尺寸大了20丝。本着试试的想法,在系统中把D46的尺寸改成D45.8,重新做了后,D46、D158尺寸全对了。
主要是想不明白,总觉的这种方法是不对的。系统中是多少,车出来应该是多少(适当的刀补是可以的)。但20丝,这太大了。所以想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