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油缸工作压力计算

楼主(2012-10-23):
缸径50,杆径:35,行程615,泵浦最高压力210KGF/CM平方。
此油缸工作压力:14MPA,是如何计算的?请各位老师不吝赐教,兄弟感激不尽。。。。。

网友:
应该还少一个参数,负载的重量。压力乘以油缸有效的工作面积就是可以承载的负载重量。

网友A:
油缸内的压力是由负载决定的而不是由泵决定的。

网友(点评):
正解,负荷多大,压力就相应多大,负载变大,内部压力就变大,达到泵浦最大压力,再大泵浦和电机就危险了,当然这些都是在油缸能够承受那么大压力的前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缸内的压力是由负载决定的而不是由泵决定的。

我感觉跟活塞面积大小也有关,假如它靠回油压力做功(脱模)呢?(今天我们领导让我把原来的活塞杆直径35改为40,包括活塞头和其他部分都相应增大5MM,那按说岂不是不用增大?)
欢迎讨论   解答

网友B:
没彻底看懂问题?什么是油缸工作压力?还是此油缸最大能提输出多大的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彻底看懂问题?什么是油缸工作压力?还是此油缸最大能提输出多大的力?

我认为是油缸推升物体到压制物体的压制力

网友:
这个是指油缸的最大承受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