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cam] mastercam加工坐标系变更问题

楼主(2012-10-23):
mastercam加工坐标系怎么样可以变更
例如我画一个外圆150的厚度50MM实体,正常情况下是以圆心为坐标原点(G54X0,Y0,Z0),现在我要以外圆切线为加工原点(G54X75Y0Z0)应该怎么转换得到不同后处理程序?MASTERCAM9.0版本?

网友:
方法一:在机床中用G55重新设定工件坐标系
方法二:在Mastercam中重新设“工作设定”的参数,把工件原点设为X75Y0Z0就可以了。

网友(2014-08-25):
还是等高手来回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