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工件如何装夹?又快又好

楼主(2012-10-23):
刚开始操作铣床,不是很熟练,现在要加工20件这种工件,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装夹又快又精确。先上图纸

网友A:
用V型铁直接顶在直角处,上夹料钳

M70
很有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V型铁直接顶在直角处,上夹料钳

手上没有V型铁,也没有小型台钳,实在郁闷,目前主要的还是工件12mm的孔要和分度盘的圆心同轴,有点难定位

网友B:
做工装,或者用机用平口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装,或者用机用平口钳

用平口钳试过,平口钳90度角对好刀后,转动45度角,铣V型槽,工件完全跑位了,原因:平口钳不是在中心点

网友:
基本上来说这一批件子你只好用时间磨了!普铣加工它太烦

网友C:
连公差都没有,划线吧

网友D:
20几件做工装好像一般老板不会同意,呵呵,做个简单点的吧,在你的工作台上,以回转心为基准,以工件两个垂面的尺寸(12和23),分别做横竖两个互相垂直的面,这两个面到回转新心距离分别为12,23,即用这两个面限制工件的两个面,然后用弧面夹紧,这样工件上直径12的圆孔孔心理论上和工作台回转心是重合的,先铣台阶面,然后工作台归零,钻中心孔,转分度工作台,钻圆孔

网友E:
算出尺寸划线吧。
要不就先加工孔,园料好找中心。再锯出直角。外圆,12的孔,还有5个6个的孔看比例应该同心。
图纸上一个尺寸没看懂, 那20标的那个点是什么?好像什么都不是。

网友(点评):
那个20是多余的,呵呵,图纸标多了

网友(点评):
那个应该是孔间距2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公差都没有,划线吧

主要是,:工件的边缘和12mm的孔,和5个6mm的(分布20度)的孔,定位要求精确,要一次性完成
V型槽的度数要求就低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几件做工装好像一般老板不会同意,呵呵,做个简单点的吧,在你的工作台上,以回转心为基准,以工件两个垂面的尺 ...

谢谢你的建议,我有同感。开始就有这种想法了,但是第一次操作,还是不敢贸然下手,所以发帖上来请教大家,以得到更多更好的答案。你说的弧面装夹是怎样的呢?我打算在工件平面处,,上螺母用压板算了,圆弧位置,没有专业的装夹工具
  另外那5个6mm分布20度的孔,我用电子尺可以分布,这样可以达到更精确的定位,(肉眼看分度盘刻度是有误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算出尺寸划线吧。
要不就先加工孔,园料好找中心。再锯出直角。外圆,12的孔,还有5个6个的孔看比例应该同 ...

照片拍得不好,那是5个孔按20度分布,第一个孔的起始度数,就得看工件的摆位了,5个孔的分布圆直径参数标漏了
   先钻孔的方法应该也可以,分度盘先找出中心点,在分度盘的圆心处插一条12mm的棒,然后工件的X轴和Z轴用板固定,铣个互相垂直90度角的位置,安装工件时,工件的孔套如棒内,这样中心点就准确了

网友(点评):
我说的20的尺寸不是那20度,指的是图片上面那个尺寸,不知从什么点标出来的。不明白那个电的意义

网友:
做个简单的定位工装,以分度盘内孔定位,另一面铣工件形状,用压板压紧,不复杂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工件的边缘和12mm的孔,和5个6mm的(分布20度)的孔,定位要求精确,要一次性完成
V型槽的度数 ...

一共20件,你先划线,定点钻孔,然后铣,麻烦不了多少。

网友:
用磁铁平台,吸住再铣好了

网友(点评):
天才级铣工,磁铁平台大家都用在磨床上,铣床加工夹具闻所未闻,汗颜啊

网友F:
这个不要用圆转台 直接用平口钳  平口钳转45.5度 铣直角 平口钳垂直用电子尺做孔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要用圆转台 直接用平口钳  平口钳转45.5度 铣直角 平口钳垂直用电子尺做孔

由于没装夹工具,后来改用平口钳加工,孔的分布是用电子尺分的

楼主:
谢谢上面各位的热心帮助,工件已经加工出来了

网友:
用磁力工作台装夹

网友:
可以考虑一定代价的话,可以割一个外形工装,侧面用两颗螺丝顶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