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见过这样的槽么?应该怎么加工?

楼主(2012-10-23):
大侠们,有知道这种螺旋槽怎么加工的么?不是螺纹槽,也不是斜槽?在图上应该怎么表达。。等待解决。。十分感谢

网友A:
没理解错的话应该是叫“螺旋槽'

网友(点评):
多轴加工中心,搞起来非常的简单。

网友:
铣床加工的

网友(点评):
对的,滚铣,一个典型的牌子,格里森。

网友(点评):
普通的立铣就可以加工的,配好挂轮。石油机械中有很多类似的东西

网友:
应该是多条螺旋槽并列,而且每条螺旋槽的螺旋角都很大,这样可以保持轴的强度,又可以实现轴内外胡同

网友:
如果对流入或流出的气体或液体没有什么要求,也就是对流场没有要求,仅要求互通,为了加工或做图方便, 也可以换成小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理解错的话应该是叫“螺旋槽'

知道怎么在图纸上更好表达这些个槽么?谢谢啦

网友(点评):
主要视图上不必画实际槽型,因为是螺旋线,没有太大必要,一般要在旁边画个展开图表示好槽的头数和螺旋升角(注意有壁厚的,一般以外圆柱面为准展开),比如你这个就是8头的法向槽宽10,你的A-A剖面很奇怪,8-Φ10?

网友:
螺旋槽的法向做个局部剖切试图

网友B:
四轴加工中心的活,以前也有普通铣床挂轮干的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C:
车床都可以干的,搞得太复杂了还加工中心、多轴的。

网友(点评):
前辈, 能不能讲下怎么用车床车这个槽,学习了

网友:
这个槽很特别哦,应该找成型铣方面的专业人士。我们的成型磨床磨螺旋槽不两天都通的。
不过你的内容如果需要去毛刺,我倒是可以轻松帮助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轴加工中心的活,以前也有普通铣床挂轮干的

好的,加工的话就按照您的意思了,目前只要在图纸上选个合适的表达方式,表达出来。。。您有什么意见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加工的话就按照您的意思了,目前只要在图纸上选个合适的表达方式,表达出来。。。您有什么意见么? ...

画展开图,标螺旋线升角

网友:
铣床加工分度头能做出来的,也能拿滾齿机滾出来,在原来没有加工中心的时候,应该都是用这两种方法做出来的。

网友:
可以车出来的,呵呵

网友:
多头蜗杆的干法,应该很简单

网友D:
其实就是多线螺纹,用普通的机床就可以加工的,你这个工件好像是多级泵上的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就是多线螺纹,用普通的机床就可以加工的,你这个工件好像是多级泵上的轴,

您知道怎么在图纸上表达么?大部分师傅建议画个展开图?但是展开后每个槽都得画吗?还有?展开后的图大概是个什么样的呢?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车床都可以干的,搞得太复杂了还加工中心、多轴的。

车床怎么做啊??我也想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
加工中心上好做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知道怎么在图纸上表达么?大部分师傅建议画个展开图?但是展开后每个槽都得画吗?还有?展开后的图大概 ...

你这个我觉得没必要画展开图吧,其实你只要知道等分线数,导程(螺距)就可以加工了。实际上就是一个多线矩形螺纹,有经验的老师傅一看就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我觉得没必要画展开图吧,其实你只要知道等分线数,导程(螺距)就可以加工了。实际上就是一个多线 ...

好的,谢谢您的提示。。

网友:
三轴联动铣出来

网友:
精度要求高的话上四轴数控铣床。

网友:
不知道变形量要求多少
什么材料
在这里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在铣床上用挂轮可以加工出来的!

网友:
普通立铣床分度头挂轮最方便,车的话导程太长估计人很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