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版本问题

楼主(2012-10-23):
我用的是2004版的,我同事用的是2007版的,最近他给我传了一图纸(是用他的07版画的),结果到我这却打不开,显示图形文件无效,各位高手像这样的情况如何解决?多谢指教!!

网友:
叫他另存为2004以下版本再发给你。

网友:
高版本能打开低版本,反之不可以!

网友:
2楼正解,或者你换成2008版的,下次他傻眼

网友:
很多软件的版本是向下兼容,无法打开高版本的。

网友:
你换成lAutoCAD Mechanical 2013 你不说,看谁能打开。

网友:
请他存成R12的版本。

网友:
请他存为DXF格式的文件

网友:
换07的版本的吧、高版本可以打开低版本

网友:
可以让他设置一下,每次都保存为04版的,我们就是无论装的哪个版本必须统一保存为04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