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机床接收不了电脑传出的程序

楼主(2012-10-23):
如题
用CAXA数控车往车床上传输程序时电脑报警
       报警号   086
       报警原因       I/O设备的动作准备信号(DR)断开,可能是I/O设备电源没有接通,电缆断线或印刷电路板出故障。
                                 大家谁知道怎么解决呀?
                                           先谢谢了

楼主:
通道用的是0
       现在就光大连机床的不能用,别的数控车床都可以传程序

楼主:
五台大连机床都不能传输,韩国斗山的机床使用很正常,很是郁闷呀!!

网友:
你先看看机床上插的是哪个口~~然后再把端口设置下~~一般是0或者1~~端口不同设置不同~~

楼主:
明天回厂试试

楼主:
急求大家帮帮我

网友:
楼主解决完了说一下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RS 232的参数设置不完整吧?看看参数100、101、102、103都设置了么?

楼主:
通道设1和2还是报警。
    车间六台大连的机床都不能用,两台斗山的机床却好好的,郁闷死了。
                        大家帮我想想法子,急人呀。

楼主:
RS 232的参数设置不完整吧?看看参数100、101、102、103都设置了么?

           按照斗山机床参数试了也不管,就是报警 068     DR信号断开

楼主:
真急人呀

楼主:
怎么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把100号参数和斗山的对比一下看看~~

楼主:
试了和斗山的参数一致还是不行呀,大家帮帮我呀!!!!!
           看来要给机床厂家联系了

网友:
还是用卡方便啊,电脑太麻烦

楼主:
哎,求高手指点一下呀????

楼主:
高手在哪里了呀???

网友:
楼主如果参数都设对了但是还报警,就查看一下报警号对应的那根报警线是否接触不良,报警线接触不良会一直报警并且改参数没有用

网友(点评):
按照楼主展示的图片,估计是线接触不良

楼主:
不可能吧,六台机床都是同一个毛病。都报警!!!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传输线没有接好。
   现在都可以用了。太好了,心里真是太高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