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片表面怎么处理不粘残胶

楼主(2012-10-23):
各位大侠,金属刀片表面怎么处理不粘残胶?我看别人的摸上去很滑像滑石粉的感觉,有知道这种工艺的吗,多谢指教!

网友A:
我们一般是抹点硅油,但坚持不了多长时间。我们也找了很长时间看看有没好办法,但没找到。。。好像是不可避免。多清刀,新刀会好一点,

网友B:
喷一层特氟龙,就是那个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喷一层特氟龙,就是那个感觉

喷特氟龙后,肉眼能看出来的,它看不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一般是抹点硅油,但坚持不了多长时间。我们也找了很长时间看看有没好办法,但没找到。。。好像是不可避 ...

这个办法想过,客户不愿意,所以.....谢谢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办法想过,客户不愿意,所以.....谢谢啊

干什么用得刀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