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把需要分切的工件放在铝辊上用SK材料的刀片分切,刀片的损耗大吗?

楼主(2012-10-23):
各位师傅,我想把需要分切的工件放在铝辊上用SK材料的刀片分切,刀片的损耗大吗?
之前一直用PVC的胶辊,但辊很快会被刀片割坏,想换一种材料试试。
或者各位师傅有什么更好的材料推荐一下。
小弟先行谢过。

楼主:
小白问题真心求教啊,有人能回答下吗? 刀片是sk4的材料

网友A:
没个图谁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个图谁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就是相当于用SK4的刀片与铝材料接触,转动,会造成刀片很快磨损吗,谢谢
,刀片厚度是0.5

网友A:
模切是吧,刀片应该没问题。怕铝辊也会被切坏。我见过用钢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切是吧,刀片应该没问题。怕铝辊也会被切坏。我见过用钢辊的。

嗯,谢谢你,我明天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