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轴与带轮胶粘的工艺规范,求助

楼主(2012-10-23):
请问有没有懂电机与带轮连接方式的,经常见的都是电机轴与带轮孔之见的配合,但是还有一种方式是采用胶粘方法,配合也有多种方式。大多都采用间隙配合,只要轴与孔之见留有足够的间隙,中间则用胶水填充。

有没有关于电机轴与带轮胶粘的工艺规范什么的,请在这方面有经验的朋友们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参考砂轮与砂轮轴的粘结工艺-----------氧化铜粉+磷酸+氢氧化钾。不怕水、耐高温、震动;凝结后微微膨胀,强度很高。

网友:
反正焊接的我都玩过

网友:
长见识了,头一回听说带轮和轴用胶粘的,期待大侠们的回复,学习。

楼主:
肯定是有的,在小型三坐标上就可以应用,大家可以网上查查乐泰胶水;

网友(2013-01-18):
只是为了涨一分

网友:
真是长见识了哦,只是不知道这样的工艺能承受多大的转矩,期待大师发表

网友(2016-03-07):
引用 楼主:
肯定是有的,在小型三坐标上就可以应用,大家可以网上查查乐泰胶水;

对,就是用乐泰胶水粘,可以承受扭矩的。留好间隙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