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轴轴套压入问题

楼主(2012-10-23):
曲轴后端压入轴套,需将曲轴固定住,用设备或工装压装轴套。曲轴如何固定?有没有实用的曲轴固定夹具?
或者有无其他好的压装方法?
谢谢!

网友A:
我们厂的曲轴后端的轴承,花键套什么的就是用另一侧的轴肩作支撑直接压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厂的曲轴后端的轴承,花键套什么的就是用另一侧的轴肩作支撑直接压进去的

谢谢!能发个压装示意图吗

网友:
没什么画的,画着也麻烦。就个带孔的垫铁,孔比轴径略大,比要支撑的轴肩小,把轴竖直放到孔里,这就算为压装定位了,把花键,或轴承放到要压的轴径上,改盖上传力的套筒,用手扶着,开动压力机压下去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