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间员工一直用手动的电钻绞孔,现在质检不让了,有没有其他效率的办法

楼主(2012-10-24):
原来已经有小孔了,最终孔直径不超过7mm,不下40个孔 上下两个板子的孔一起打锥形通孔,3-4cm厚,放定位销。

这东西挺效率的,很佩服那些员工的想法,看他们攻丝也这么弄,不明白为什么不让用了。

不过那个质检的老师是个很有经验的人

网友:
那就机床上钻好孔就直接换上铰刀再过一遍

我们以前厂里的师傅攻丝也用手电钻,效率很高。

网友(点评):
我决也是,我刚毕业没见过,第一次看,把我兴奋坏了,直接心里就蹦出两个字:聪明!但是质检不让了,就没什么能提高效率的办法了么

网友:
用电钻绞孔,容易出现空口夸大的现象,造成次品所以你们的检验做的对的。

网友(点评):
确实出现了,看见他们在孔里塞纸片

网友:
不要动辄斥责别人神经病。手电钻绞孔,你的这个锥孔跟先前那个直孔同轴度怎样?
质检能发现,至少说明有什么地方不合格。
可以向质检的师傅请教下。不能偷懒的,就别偷懒。至少不能偷工减料没底线。

网友(点评):
前辈,我刚毕业有点不太明白,这个孔矫完感觉完全把原来的覆盖掉了,还会有同轴度问题吗?

网友(点评):
忘了,倒不是偷懒的,工人情绪不太好,我反正也没事干,想问问前辈有没有比手绞快点的办法

网友:
钻头是轴向切除金属的,而绞刀是向径向切除金属的,手电钻绞孔,手持电钻不可能保持铰刀轴线与你先前打的孔轴线相同。而且绞孔过程中也不能保持轴线位置不变。很容易造成绞孔孔径扩大,锥度不准。  需要手工绞孔配打销子定位的,都是装配中调整过的,是保证精度的关键。你这一钻下去,质检的能不着急?  孔绞大了给人家垫纸片,只能说是无知者无畏啊。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

网友:
电钻绞孔是很不错的方法,手法不对自然铰出大锥孔。操作工人手法不对,手电钻绞孔不能呛着来,要顺势而行才不会铰出大喇叭孔。如果调节可以使用浮动柔性柄绞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