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爆炸图弄好了 怎么转成2维的呢?

楼主(2012-10-24):
  就是我将装配图中 把爆炸图 弄好了 但是导出2维的时候怎么不是爆炸图呢??还是原来整体的啊? 请高手指点。。。。。。

网友:
转出为工程图时, 左边菜单栏有个选项 好像是爆炸视图选项,(差不多意思的)你可以找下

网友:
什么软件?SW的话右键,有以爆炸图显示的选项

网友:
爆炸之后,你可以出工程图,在工程图里面点击图形右键属性,在视图属性的使用命名的配置里面可以改分解状态

网友:
SW工程图视图右键点击属性,选在爆炸中显示

楼主(2013-03-14):
谢谢 各位 指点很正确啊~~~~~~